装机版系统的安装

楼主(2013-08-05):
手上有一个装机版的系统,却又不知道如何使用U大师安装,今天小编就教大家如何使用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安装装机版系统。
这里以雨林木风YLMF_GHOSTXP_SP3_12.11装机版系统为例进行图解教程的讲解。
一、准备
1.U盘一个(至少为2G)
2.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3.装机版ISO系统文件
二、操作步骤
1.使用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将U盘制作成启动U盘,然后在U盘根目录下新建ISOs目录,将系统文件拷贝进该目录;
2.重启电脑,在重启时,立即按下启动热键,设置电脑从U盘启动;
3.进入菜单选择界面时,选择【11】选项,如图:

4.进入下图所示的界面后,输入系统对应编号,如图:

5.之后就会加载进入该系统的功能选项界面,通过上下键选择,即可进入相应的操作界面,如图:

网友:
这个就不用从这儿发了,有谁不会呢

网友A:
u盘不用镜像直接装啊

网友B:
我的加载ISO特别慢

网友C:
这就相当于GHOST版本的安装啊

网友D:
安装版的能装吗

网友E:
安装系统的时候应该先jiNPE把C盘格式化了再GHOST进去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不用镜像直接装啊

电脑里面肯定是要有镜像文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160……………………???

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加载ISO特别慢

那可以重新装个系统试试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相当于GHOST版本的安装啊

是啊,确实是这样子的。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安装版的能装吗

其实一般都是可以安装的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装系统的时候应该先jiNPE把C盘格式化了再GHOST进去好点

恩恩,谢谢你的支持和提出的意见哈。。

网友H:
这个是什么啊?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一般都是可以安装的 你可以试试看。

你试过吗 ?

网友:
恩恩,试过啊,所以介绍给大家看看,觉得这个软件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什么啊?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软件主要是一款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用于重新安装系统用的,我介绍的这个版本也是属于系统中的一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软件主要是一款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用于重新安装系统用的,我介绍的这个版本也是属于系统中的一类。

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