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显卡驱动怎么安装

楼主(2013-08-05):
好多网友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自己使用的电脑显卡烧坏,不得不重新更换新显卡。但是,装新显卡就得安装显卡驱动。就是这个显卡驱动难倒了不少的网友,都不知道怎么装!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具体介绍怎么装显卡驱动。
一、怎么知道自己使用的显卡型号
1.右键单击桌面—属性—设置—显示,下面写着就是电脑上正在使用的显卡型号;接着点击“高级”,窗口上方显示的“即插即用监视器”后边一串字符和数字,也是这台电脑的显卡型号;
2.也可以点击开始—运行—输入dxdiag,打开“Direct诊断工具”—显示,也可看到显卡型号。
二、将显卡驱动光盘放入光驱
1.如果现在是随机附送的显卡驱动,就直接将显卡驱动光盘放入光驱,右击“显示卡”下的?选项;
2.选择“更新驱动程序”,打开“硬件更新向导”,选择“是,仅这一次”—下一步—自动安装软件—下一步;
3.系统即自动搜索并安装光盘中的显卡驱动程序,如果该光盘没有适合电脑的显卡驱动,再换一张试试,直到完成。
三、从专业的下载网站下载驱动
如果没有合适的光盘,可到显卡的官方网站、驱动之家、中关村在线等网站下载。从网上下载的驱动程序软件,下载驱动一要看型号,二要看适不适合电脑的系统使用,最好多下载几个备用。
四、显卡驱动下载的程序软件
1.这些程序软件,一般有自动安装功能,按软件的要求去安装,就可以顺利完成;
2.不能自动安装的,解压备用,要记下该软件在磁盘中的路径;
3.打开“硬件更新向导”,去掉“搜索可移动媒体”的勾选状态,勾选“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点击“下一步”;
4.勾选“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在下拉列表框中填写下载的显卡驱动文件夹的路径,点击“下一步”,系统自动搜索并安装指定位置中的显卡驱动程序;
5.显卡装上之后,再调分辨率和刷新率。
以上就是安装显卡驱动的必要步骤,有需要的用户可以看看!
Tags: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U盘装系统

网友:
直接下载个驱动人生就搞定了

网友A:
网上有专门的驱动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专门的驱动包

直接下载驱动也可以的啊。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多谢传授,又学到了几种安装驱动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传授,又学到了几种安装驱动的方法了。

不谢不谢,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网友:
我用鲁大师也可以直接安装驱动的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驱动精灵

网友:
新丁报到,希望早日成为正式会员!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下载个驱动精灵或是驱动人生就行

网友:
这个主意用于没有万能集成驱动软件,还有一些特殊版本的硬件万能集成驱动软件驱动,会使系统爆掉的。

网友:
买显卡附带光盘啊,如果真没有去下个驱动精灵自动检测,傻瓜式安装

网友:
安装显卡驱动很难么,去官网下一个,或者用驱动精灵安装不就行了。

网友:
建议大家用驱动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