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78主板跑F0

楼主(2013-08-05):
七彩虹N78主板跑F0,BIOS刷过了,内存也换了好多条。桥也加焊过。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查查

网友:
这个是桥坏了吧?见过好多跑FO的了。

网友:
把CPU座子清理清理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都正常吗           压下桥试试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压桥,烤桥,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