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硕IPX41 开机到LOGO 不动

楼主(2013-08-05):
刚接两台一样的方正  其中一台到卡机LOGO 不动  键盘没反应 还你另外一台机器上的BIOS 也没反应  求思路

网友:
卡LOGO  排除外设后  刷BIOS  干南桥 拆COM口芯片  拆网卡 声卡  最后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再者加焊一下CPU底座  最后还是不行  换....

网友:
查看PS2接口旁边是不是有跳线,跳帽是否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