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咯。高手帮我解答解答吧。。

楼主(2013-08-05):
手头有一块板,电源IC是LD7552BPS 看到的时候已经炸了。6脚的电阻已经模糊不清 这个脚是连接到MOS管的S级的。但是这个不是过流检测电阻。 过流检测电阻已经挂了。 MOS管也挂了了 接下来我就 把PWM芯片换了 过流检测电阻换了 MOS管换了,然后测试后继输出12V 5V是否短路 发现一个二极管短路 换了之后 看看米什么问题了 就开始上电(其实心里好怕炸机)结果没炸机,测量输出12V  5V没有,然后又反回开始测量PWM芯片的工作条件 3脚是启动供电,发现9-14V之间跳变,我猜测是PWM芯片不良,其实我也没换,因为师傅知道我要换东西就说说。所以我没换,然后测量4脚的RT100K电阻正常。此时应该就会输出驱动脉冲 可是我测量8脚驱动脉冲输出0V有时候会4V 看到2个限流电阻100K的 测试结果是 2个100K损坏。换了之后看看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结果一插电就爆炸了。我要是换这100K电阻之前也把PWM芯片换了不知道怎么样, 大家帮我看看我那里还有问题啊 。我上一张这个芯片的电路图

网友(点评):
电路已经开始起振了,检查反馈电源是否稳定,最好换那个电容,7脚是反馈电源,芯片开始工作后,由它供电

网友:
你看看是哪里短路  先把短路排除了再敢加电

网友:
我听了你说感觉很蛋疼,

网友:
首先你的机器启动供电是没有问题的,跳变是正常的,之后看下持续供电到位没有,我不知道你说的100k是哪里的,看了半天这图也看不清楚,我猜测你换的是场管控制极的电阻,炸机的原因可能是此电阻换大了,所以炸机了,另外我看了下芯片的6脚,它是300V检测和场管导通后的电流检测,如果你是新手,最好看看哪路有稳压反馈,首先在此路接入负载(灯泡或电阻都行),通电前最好多测测,确定了再通电

网友:
已经修好了。坏了的 MOS管 LD7552BPS 过流检测电阻 驱动脉冲输出限流电阻(本来这个电阻烧坏看不清楚,之前我换的是1K的后面我看了电路图换了个221的电阻) 然后我又特意看了下300V电容 感觉2脚稍微有点腐蚀 给换了 后来就看到电压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