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ATI独显机器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8-05):
此机器是AMD芯片组,板载CPU。ATI独显的机器。板号:LA-6755P。没有拆机前拔了内存有内存报警声。拆机裸板开机电流:0.35-0.65-0.78-0.9-0.65跳动。最后在0.65不动了。量各个电压都正常。换了内存一样。用风枪一个个加焊了CPU 显卡 桥。问题还是一样。在刷了BIOS问题还是一样。后来想到以前修过的ACER仁宝的板子RTC放电就好了。在量了下BIOS电池只有2.0V了。换了个3.3V的新电池,机器显了。第一次遇到这怪问题。只能说瞎猫遇到死耗子给我修好了。

网友:
有这么好的事啊
我手上这个也同样
试下呢

网友:
哥们太感谢你的分享了
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也好了

网友:
我前天也修了一台。g475ax的机器 集显的  触发到0.6不良机刷BIOS就好了  COMS电池也只有2v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赚大了。。。。。

是啊
机子就该这样修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换完电池,好了。。第二天就返修了。

网友:
楼主开始检查怎么漏了这个问题呢,这应该是第一步,要有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