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维修垫

楼主(2013-08-05):
大家有坏掉的显示器吧?我是把坏掉的显示器屏拆开,取出中间的透明胶版,有6到8厘米厚。19寸的一块就足够放主板了。不管大板还是小板还是要插显卡的,往上面一放就可以了。废物再利用。

网友:
沙发,学习了,要知道,我一直什么都不垫的……不过没弄坏过

网友:
看不懂 有什么用?

网友:
看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看不明白。楼主想说什么。呵呵。晕

网友:
是比较实用

网友:
坏显示器的背光板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没用的,热风枪一吹就完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同意。一、怕热,二、太重。
不过对有的朋友还是适用的。
我就用纸盒板。坏了、黑了就换一块。

网友:
还是纸板比较好省事,黑了就扔,
原来楼主说的液晶的,还以为纯平的

网友:
上个图片啊!!!!

网友(2013-09-05):
维修台上垫上一层绝缘胶片不就OK了,弄那个不能受热的

网友:
没有用的,不受热,加温变形了

网友:
木板最实在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

网友:
我直接就是钢化玻璃~

网友(2013-10-16):
背光板有6到8厘米厚吗?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啊

网友A:
哪里有6厘米厚,我都是用密度板的,

网友:
你这个一点也不好玩。。。。。。。。。。。。。。。。

网友:
还是木头的有用

网友(2013-11-17):
俺是用的木板

网友:
维修台上垫上一层绝缘胶片不就OK了

网友:
以前用的一块60*80CM大的橡皮板,厚度大概1CM左右,学名应该叫输送带,真的好用,可惜搬家搞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6厘米厚,我都是用密度板的,

应该是6MM厚,液晶彩显的背光板是亚克力的,透明不耐热。

不明白的是,质疑用这个东西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耐热?不就是给主板弄个垫吗,这样即方便又保护桌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主板要插显卡、网卡等硬件时,有这个6-10MM的板做垫子,刚好可以跟桌面持平,否则,很容易因为固定挡片过高而撑离插槽。

网友:
能防静电的就是好用。。

网友:
各位师兄也指点一下

网友(2013-12-17):
放块小瓷砖也可以的

网友:
还是静电皮比较好点

网友:
上传个图片给大家参考吧

网友:
好像用纸的比较多,黑了就换。

网友:
这个办法真好。

网友:
木板或纤维板不拍热,更耐用一些

网友:
整个静电布什么都在上面搞

网友:
木板实在.一直用木板

网友:
垫子没多大必要

网友:
是6到8毫米吧。。。。。楼主

网友:
不好意思 是毫米 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