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故障修复

楼主(2013-08-05):
发下来一块华硕P4PE的坏板(图下)

首先简单看了下主板正反两面,
貌似还好,没短路的地方,电容也没有鼓包漏液的现象。

然后插上电源,诊断卡。待机灯正常,触发开关,没反应。
于是查看待机条件
测量跳帽察看RTCVCC。电压0V。显然不正常。电池才装的啊。测量了下电池电压,3.0V,正常。
接上电源再测,电压有,不过只有1.8V,显然不正常,于是拔掉跳帽,1脚没电压,2脚有1.8V,显然RTCVCC没有。于是开始查看RTC电路
(随便找了张图纸RTC电路图,反正都一样的嘛。。)
看图可以知道,BAT电压正常,待机电压3VSB也正常,而1脚没电压。电池/3VSB到跳帽1脚之间断线了。
是哪里断线了呢,先找元器件吧。
于是开始找中间的双二极管。。。。。。。。。。。。。。。。。。。。。。。。。。。。。。。。。。。。。。。。。。。。。。。。。
左翻翻,右瞧瞧,怎么就是找不到那双二极管(在给我躲猫猫。。。哼哼…………)
打开P4PE点位图,哇靠,点位图里面居然没有看到电池和跳帽的位置,更别说双二极管了。
没办法,还是得慢慢瞅了。
突然被我瞄到电池座子和跳帽中间夹着个
双二极管不见了,只有空空的焊点了(不由感叹徐总果然猥琐不厚道。。。。。。。居然把那小东东弄走了,嘿嘿…………
问题找到了,于是找了块废板,拆了个双二极管。焊了上去。
接电源,触发,OK。。。

网友:
very goooooooood ,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在迅维的练习板子??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   谁都会呀

网友B:
这个是人为的还是自然损坏的呢,回答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   谁都会呀

对啊,是很简单的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人为的还是自然损坏的呢,回答我吧

人为弄的,老师弄坏了让我们修的。当然我碰到了这个简单的。。。

网友:
这贴子我也会啊

网友C:
越简单越容易犯糊涂,发帖是好同志,警示大家别粗心,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越简单越容易犯糊涂,发帖是好同志,警示大家别粗心,值得学习!

呵呵,谢谢。。

网友D:
人为制造的故障,,和实际有差距,,

网友:
我说呢  谁那么人才  拆掉一个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为制造的故障,,和实际有差距,,

人为制作故障比实体店故障还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