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不显示

楼主(2013-08-05):
  手上有一台东芝电脑跑马""15""准时断电不显,

网友A:
显卡掉电,量下3V 5V 待机电压,复位有没有

网友:
查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供电正常,内存已跑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掉电,量下3V 5V 待机电压,复位有没有

是集成显卡,复位都有

网友:
复位有了 那电流上到多大?  摸摸IO和时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