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老烧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楼主(2013-08-05):
今天接到一台sl400的机子,就是加焊了一下cpu供电芯片,之后就短路,换了一个芯片还是这样,最后找到vcore的滤波电容烧了,换了一个还是烧,最后拿了下来,cpu供电mos管上管的主供电滤波电容也烧了,到底怎么回事,请指点指点

网友:
打一下每组上下管G极的阻值   对比一下   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

网友:
才疏学浅,不懂

爱问 -20 严禁灌水

网友A:
看看mos管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老化了 或者有不稳定的 都给摘下来一个一个测测吧 没辙 只能这么检测了

网友B:
肯定有其他的地方也短了

网友:
又个场馆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mos管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老化了 或者有不稳定的 都给摘下来一个一个测测吧 没辙 只能这么检测了

4个mos管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其他的地方也短了

我想也是,但是测不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