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 炸手里了,屏不显

楼主(2013-08-05):
HP  6910P   独显

本来是 暗屏,背光不亮,  直接测灯管是OK 的 遂准备换 高压,  通电,测下 除了 19V 供电和 地 还有 3个信号
也没有多想,一量, 一个3.3 一个 1.0    觉得  3.3 肯定是 开启, 1.0 肯定是亮度 , 直接改

改完,一直亮,  再测 3.3 一直是 通电的,  这个时候 发现个很大问题,  键盘记 触摸鼠标 指压鼠标 全部失灵了

最要命的是  进系统后 直接 无图像了,  外接有图像,   进VGA 模式,有图像,一调高分辨率 就没有图像,如果这个时候
插上 外接,图像被 送外面去了,   分辨率 调节 可以无限调大,能到 2XXX     本机高分屏,但也没有这个厉害

来的时候 键盘是好的,我知道, 进系统到底有没有图像 之类的, 也没有测试,  这下不好交代了

赶紧看图纸,    心想 八成 高压是 I2C 控制的,  一看不是的    有一个 5VS_INV     开始测的时候就没有, 这次发觉
1.0是  PWM   3.3 是 一直供电         可能原先就是  开启没有   后悔呀, 高压板 为了插头省事 还被我给 剪断了

算了, 既然高压没有什么 反馈之类的 影响, 可为什么   图像不正常呢,  又怀疑  屏 EDID 数据 屏线没有断线

3.3V   CLK DATA  都正常,    看来问题在显卡,     可是 为什么键盘鼠标都失灵了呢,    高压就是算是 打穿了 控制开启之类的, 也打不到 EC 之类的地方呀   ,

有没有试过 屏EDID 不对 这款机器 键盘不正常,很多机器是这样,

网友:
还真木有见过。。。

网友:
真愚昧的机

网友:
亮度控制是不是进EC的?要么就是你把本来划鼠的5V供电给乱接拉低了,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同你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