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换显卡后外接花屏,有图

楼主(2013-08-05):
海尔C600,板号V30SA1。原机是内外接匀无显示,能进系统有声音。断定显卡问题,直接换显卡后能开机,内屏不显,外接如图花屏,进XP后蓝屏死机,连换两片显卡都是一模一样的花,有规律的花,加焊显存无果,维修陷入困境,请教各位问题在哪里?谢谢

补充内容 (2013-8-6 12:00):
原机是内外接匀不显,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换显卡后内屏不亮,外接花屏,进系统蓝屏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我这有个集成的,,要吗,,

网友A:
有一组显存工作不良,重点查一下显存供电,REF电压等等。

网友:
显存,排线,主板数据线。

网友:
哥们你的显卡成色就是那样的

网友:
建议换显存颗粒

网友:
怀疑显存,等待

网友:
看样子像是显存有问题。要不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
看看供电方面,

网友B:
先修下显存,死机的话看看内存

网友:
接屏不显,外接花屏,还是显卡问题吗,要么没换好,要么新显卡有问题,解决再换一个新的

网友C:
海尔的机器挑显卡     以前修到过就是必须换原版本显卡   买芯片时可以咨询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修下显存,死机的话看看内存

没换显卡前虽然没显示,但能进系统的,排除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尔的机器挑显卡     以前修到过就是必须换原版本显卡   买芯片时可以咨询卖家

没哪个可能,跟机的显卡也重植,有显示了,一模一样的花

网友:
换显存试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换显存试试

网友:
看有没有短线

网友:
做BGA时没有鼓包吧

网友:
杂就不换个屏试试昵……简单快的先测式一下……你换完显卡没有。换屏试试吧

网友:
建议换内存试试,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内存颗粒损坏也有可能引起这种问题的

网友:
板上有独立显存的,应该不会由内存引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组显存工作不良,重点查一下显存供电,REF电压等等。

显存电压1。755V正常

网友:
怀疑不再是显卡显存的问题,量量供电哈

网友D:
这种情况最苦逼了 显卡 显存都有可能 不要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最苦逼了 显卡 显存都有可能 不要弄啊

不要弄?意思是让我放弃维修?可我不甘心呢

网友:
先查查显卡的条件,不行换显存

网友:
如果楼主认为自己做的显卡没有问题的话  就重置显存  不行然后换显存

网友E:
显存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显卡也很值得怀疑  。。我就试过一个 现象和你这个一样的 但是我的机器是联想G470 我先换了4个显存 还是一样的花  后来换了显卡 就好了  。。这样的花屏要不是显卡 要不是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显卡也很值得怀疑  。。我就试过一个 现象和你这个一样的 但是我的机器是联想G470  ...

这么恐怖的事情?哪显卡芯片的质量无法保证,但两显卡一模一样的花的机率不大吧?

网友:
学习了,貌似之前遇到过几次

网友:
换内存  显存   屏!!!没了!

网友:
还是显存的可能大点,加焊不起效果就直接换掉,几颗也没多长时间

网友:
重植显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