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实测HP4311S英业达的板子过压,低压,充电电压电压的门限值

楼主(2013-08-05):
HP4311S的适配器正常值为18.5V,LS——100R的电压设置为6.5V的
过压:
首先我认为过压是由U1004的第一脚ADP_ID决定的,通过计算该脚要为低,那么第2脚电压要大于第三脚电压,第三脚电压为LS——100R为6.5V,第二脚至少要大于6.25V,通过R74R69分压,计算出+VADP至少要大于21.19V,于是我把输入电压调到22V ,这时实测ADP_ID为低电平,可+5VA+3VA正常,触发上电也一切正常,看来过压不是由ADP _ID控制的,对于这个信号到底为高或为低实测对待机和上电没有一点影响样,看有的说这是个适配器功率检测信号,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请看官分析分析。
过压是由ADP_EN#控制的,原理如下:如图如果U1004第7脚本ADP_EN#为高电压的话,在下图中Q25就会关闭,+VADP就不
能通过,第一层保护隔离,当然就达到了过压保护的目的了。在第一图中要使U1004第7脚为高那么第5脚要大于第6脚,第6脚为6.25V,第5脚至少要大于这个电压,经R130R136分压,计算后得+VADP至少要为25.61V.于是要可调电源调到25V时,一切正常触发上电,调到26V时,测保护隔离没过,找到了过压的门限值25.61V,只要不高于这个电压,一切OK!

充电电压:
这个电压是由U1006第7脚AC——AND_CHG决定的,当它为高电平是导通Q1015的6脚拉低BQ24740的第一脚CHGEN充许充电,要使7脚为高,那么第5脚要大于第6脚电压2VREF,第5脚是由R147R146R143分压而来通过计算要使5脚至少为2V,那么+VADPBL至少为17.14V,所以只要适配器电压不低于18V电压就可适合给电池充电

低压:
如上图,如果U1006第一脚ADP_PRES为低,则EC就不认适配器就不会开启+5VA+3VA,那么要使ADP_PRES为高的话,U1006第3脚电压就要大于第2脚2VREF电压,经R147R146R143分压计算可知,+VADPBL至少发为10.8V,所以只要适配器的电压大于11V,待机上电一切正常,不过充电会有会问题的。
欢迎拍砖指正,发表自已的意见,共同提高!

网友:
附上HP4311S的图纸,供全面分析!

网友:
让你说的也太复杂了吧

网友:
电路的分析很难说的简单易懂,支持楼主

网友(点评):
多提自已的看法,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