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压包能带几个灯管?

楼主(2013-08-05):
手里有两块高压板,都是4条灯。但其中一个有两个高压包,另一个只有一个高压包。没有电路图,只能简单跑一下线路。

请问一下,一个高压包可以带几个灯管?并联在高压包输出两脚间 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图中电容均为3kv高压电容)

网友:
这应该和高压包的功率有关系,不能这么肯定

网友:
那个电容是把两个灯管串联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