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死机

楼主(2013-08-05):
联想G450能进系统,撸大师压力测试会死机,有时会黑屏,求思路

网友:
温度怎么样啊。

网友:
散热架的问题占%15

网友:
散热没问题

网友:
我遇见散热架坏的   求结果

网友A:
LZ我也有台跟你故障一样,不过现在被我搞的开不了机了

网友:
楼主问下为什么一定要鲁大师压力测试呢,不压力测试的时候呢,有些机子本身就经不起压力测试的。特别是这个时候天气这么热,你试试看电影看看,要是看电影没关系的话就是正常的,不要每台都撸,早晚出事

网友:
你的是独立显卡的吗?不会是显卡问题吧?有可能我显卡修多了,修怕了!~

网友:
是N10M,还是G98-630   如果是这两个,可以先做下,这个卡难度不大!~

网友:
这台机现在是电流上到0.7A左右,约40秒左右就会掉电,BIOS刷过了也没用,我新手,这台机不会就这样被我弄废了吧。求指点,求思路,各种求。。。

网友B:
刷bios干吗?要是我的话,拔下内存看看电流是否有变化?感觉内存应该过了吧,干显卡试试吧

网友:
因为机子会不定期黑屏,懒得等,所就撸着试下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bios干吗?要是我的话,拔下内存看看电流是否有变化?感觉内存应该过了吧,干显卡试试吧

额,刚从学校出来二十六天,干显卡还属于高难度,下不了手啊。。。。。。另外想问下如果没过内存是不是就得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我也有台跟你故障一样,不过现在被我搞的开不了机了

咱蛮有缘的,我的也被搞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刚从学校出来二十六天,干显卡还属于高难度,下不了手啊。。。。。。另外想问下如果没过内存是不是就 ...

0.7A了都,应该过内存啦,要是还没过内存,这你应该查供电吧,有啥下不了手的啊,放心大胆干就是啦,要是你干坏啦,这别人也不一定干好啊,放心干就是啦,bga是必须过关的,早练好啦,早成长啊,早晚的事,要是实在对自己不放心,买它几块料板,天天bga,bga是就是个熟练不熟练的问题,没啥技术,胆大心细就是啦。bga焊接早晚的事,必须熟练啊,多做做就没感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0.7A了都,应该过内存啦,要是还没过内存,这你应该查供电吧,有啥下不了手的啊,放心大胆干就是啦,要是 ...

嗯嗯,谢谢了

网友D:
看看U口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越说越离谱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U口是不是短路了。。

三个U口都OK,

网友(2014-07-14):
先清清灰 再看散热器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