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修开机正常后显示少了绿色

楼主(2013-08-05):
显示屏上少了绿色,红红的,屏线测过没断线,没松动,外接显示正常,麻烦大家教一下怎么修,新手不知道怎么修了,以前大多台机

网友:
少信号跑一下子线路。看信号线0欧排阻正不正常。再不行就显卡了。

网友:
查RGB的通道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好的谢谢,再查一下主板线路

网友:
靠,今天网页就是这个色的!!

网友:
查屏接口的R基色信号是否缺失,解码板上的0欧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屏上少了一组信号,查一下主板到屏上的四组信号

网友:
看下显存和显卡附近的线路,有没有连线有断的或者接触不良的,然后才考虑别的,碰到过次是因为显存线路问题

网友:
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因为显卡在边上,经常会有那么一两个点与PCB分离了.

网友:
还有可能是,你看LCD接口里面的针有没有歪?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顺着屏线的四组信号线一直向下跑。问题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这样也好看,不错,测下RGB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