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主板不能保存coms设置!直接飞线了不知道会不会 ...
今天修一主板不能保存coms设置!直接飞线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

楼主(2013-08-05):
主板开机正常就是不能保存设置 测coms针2脚无电压 又测到
二极管
正常有3v的电压,从二极管这跑线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到coms跳线的线路,实在没折了飞了根线从coms针2脚到二极管输出脚 现在能保存设置了,不知道这样搞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飞线

网友:
是不是短接的那三根引脚的第二根

网友:
coms针2脚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5723-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