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43sl维修经验

楼主(2013-08-05):
拿到板发现没有cpu供电,芯片是95831,有开启信号,svid有波型,换芯片ok。进系统花屏,分辨率刷不上来,驱动装不上感叹号,换显卡,没有原型号,用n11p-ge-a1代用,没有问题,原型号是n11p-gs1-a3

网友:
再传上bios

ASUS N43SL 独显.rar

网友:
这个,如果换代用芯片,一般都会问下卖芯片的,他们比较了解那些能代用,呵呵

网友:
楼主,厉害,芯片可以这样代用的

网友:
换了连bios都不用刷么

网友:
果然是高手,说的更简洁,楼主怎么知道能带换的?不会是试一下吧,问的卖芯片的吧

网友:
芯片代换不懂要怎么看啊

网友:
这都行?楼 主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