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笔记本型号怎么看,请教大家了

楼主(2013-08-05):
明基笔记本这个怎么看型号啊,谁帮忙给发下这个笔记本的高压板淘宝链接,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3-8-6 12:49):
高压板已经发到9楼,大家帮忙看下什么型号的,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这个是无线网卡和蓝牙的识别标吧

网友:
这儿没有哦!在B壳上吧

网友:
看型号不是这个牌子,一般是在b壳上面,或者d壳上,上面有中文的型号,或者英文的型号

网友:
在哪里进口的?

网友:
你找找应该还有别的标签,如果外面没有看到,把电池拆下,看在不在电池下面

网友:
明基笔记本的型号一般都在C壳上,即有键盘的那面,有笔记本型号、显卡、CPU等型号等

网友:
benq
   笨球吗  在B壳上 找找试试

网友:
测得笔记本给高压板供电有18.5V,买的12V供电的高压板代换行不行,换过的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这个高压板什么型号,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
故障显示器不亮,看到一点点影子,最后查出灯管坏郁闷不会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