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开机马上掉电

楼主(2013-08-05):
我修一块主板的时候,主板cpu有一组场管接地了,更换后,一开机就掉电,电源芯片也重新加焊了,

网友:
是供电不出芯片应该坏

网友:
你换的时候有没有在焊盘上打一下阻值呢。有可能还有那个地方短路才会一开机就掉电

网友:
修机器有那样容易修好的吗,换了管子要打对地的值,最好换掉驱动芯片。

网友:
开机可以跑马吗?测量下各大供电!!

网友:
测的时候是并联的管子,换掉的不一定就是坏的那个

网友:
板子保护,排除短路

网友:
CPU的MOS管只要上管一组短路  其他上管全部短路 下管短路 其他也一样·。。最好你拆下来之后测试下拆下来的管子 再测试主板上的管子 确定管全部是OK之后才上电,如果还是要掉点的话 就换CPU供电芯片。。大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