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ir1370内置喇叭声音正常 插耳机有杂音,只听到伴唱

楼主(2013-08-05):
今天收到一个 苹果AIR 1370 11年的,内置喇叭声音正常 插耳机有杂音,只听到伴唱,外接一个小音箱要好的多,但是还是有杂音,换过系统,更新过声卡驱动,声卡小板也换过了,有点没头绪了,请大神们指点哈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下午有一台一摸一样的,换了硬盘还是一样,由于时间关系客户要拿走,就没的换主板测试

网友:
一般来说故障在功放部分,主板过来那根排线换了吗,修好记得出来说下!

网友:
一般是功放或耳机插头

网友(2013-09-29):
都有可能哦,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个人认为 是喇叭或功放。

网友:
换个小板到主板上的那个排线

网友(2014-07-26):
有可能声卡到耳机之间的滤波电容损坏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