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级的大师解释下,为什么笔记本在空调房里正常用,拿到外面不挑时间掉电

楼主(2013-08-05):
求神级的大师解释下,为什么笔记本在空调房里正常用,拿到外面不挑时间掉电。而且有时开机开三次后,就不掉电,拿风扇一直吹在春天管用,夏天在空调房里,一切正常,从不掉电!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温度高了呗,去笔记本散热不好,做个降温处理就好了

网友:
把 CPU的风扁都改常转了,后面的底壳都扩了,还是不行。。。难道我要换个导热管???有没有可能是CPU温控电路啊!三星的R428有谁知道有没有温控线路啊!CPU背后的几个电容之前别人换过的!这个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先去清尘看看·。然后买个散热底座。不行的话主板就出问题了~。。

网友:
灰尘多了,散热不好

网友:
散热问题 解决一下

网友:
就是散热不好呗!空调房的温度肯定比常温要低吧!

网友:
伙计。你这本。我见过。没修好。是一朋友的。同行修的。当时也是以为桥的问题。他就直接拆下烤桥了。结果不亮了。最后没办法了。一人赔了一半的钱重新换了一块板子。同行大呼赔钱了。不过论坛里有的是高人。也能指条明路也不一定!!

网友:
散热不好啦  处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