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的路由,支持2.4ghz和5ghz双频的设置。有会的么 ...
tp-link的路由,支持2.4ghz和5ghz双频的设置。有会的么。

楼主(2013-08-05):
tp-link的路由,支持2.4ghz和5ghz双频的,但是rmbp老是搜不到5ghz段的wifi 只能收到2.4GHZ的。要怎么设才可以收到5GHZ的信号呢。有高手没
WiFi

网友:
5G和2.4G的都有开关,也可以俩个同时开,我装过一个同时开的,用苹果电脑可以同时搜到俩个WIFI信号,但是用手机就只能搜到2.4G的,看说明书上说是5G的信号给能支持5G的网卡用。 我也不太懂,求大神解答

网友:
4S 好像不支持5G 吧. iPhone5支持5G S4 支持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