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基4736开机不显或不定时掉电的解决办法,很多人还没搞定的同病。

楼主(2013-08-05):
        宏基4736ZG,4736G这个型号,这款是有大电容的,很多人换了大电容,换过显卡。还是解决不了开机不显,不过显卡,不定时掉电。其实这款还有一个通病的,症状看起来跟大电容一样。       其实就是显卡核心供电不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电容的cpu供电不稳定造成的。这款显卡是由pu13吧1.8V电压转换成1.1V供电的用久了这个芯片会虚焊,网站上有人说过这个芯片会坏了。还有一个大家都没讲到的问题,因为这款是仁宝的供电之间都有焊点(主板上标JP几),在pu13旁边就有2个跳点,用久了竟然会虚焊你,大家只要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要是早说出来也好呀,我前几天修了一台4736ZG就是的开机不显(有时偶尔能显一次)做了好几次显卡都没有搞定,最后放弃了

网友:
我也是最近修好了三台,才想发下帖子,不然很多人去交换板,淘宝很多商家赚了这钱。这个问题大多机子出现的比大电容晚,所以很多人接机时都以为是大电容,拆机发现电容换过了,然后就干显卡。

网友:
lz你真是我的福音。。。

网友:
楼主你真是太好了  不让我们走外路    很好

网友:
支持lz的原稿精神,学习了,可以少走点弯路呢。

网友(2016-12-15):
做多前两个毛病

网友:
  谢谢分享,   帮你加分  ,

网友:
lz你真是我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