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内存屏蔽以后很挑主板

楼主(2013-08-05):
超胜内存DDR2 2G双面内存蓝屏,检测以后发现第2面第一个颗粒坏,屏蔽成单面的以后很多主板点不亮,何解?

网友:
楼主怎么屏蔽的

网友:
换个颗粒 更好啊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检测,用什么软件,还有如何屏蔽啊?我最近也有些坏内存,想学着修一下,但不知道从哪下手,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
还是换个颗粒吧

网友(2013-09-13):
台风,spdtool等都可以,修改SPD数据就屏蔽了

网友:
拆掉坏的颗粒或是全拆掉后面的看

网友:
如何检查哪个颗粒坏呀?想学习

网友:
怎么屏蔽?

网友:
你可以换个SPD程序试试。

网友(2013-10-17):
你屏蔽后  AMD主板基本点不亮   不是挑主板

如果不换颗粒    直接刷1GSPD    不要屏蔽
当然如果是撞件的话    要拆掉颗粒   因为有时候  正反颗粒会互相干扰

网友:
求修改过的主板BIOS修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