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U盘装系统不能引导的问题,谢谢你一家人!!!!

楼主(2013-08-05):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用U盘装系统,老是无法进入U盘里的PE,选择了U盘引导为第一启动项,接着就会进入这到个画面,
感觉是U盘的引导坏了吧,但我用U盘制作工具重新格式化制作一下,又可以引导进U盘了,但用不了几次又进不去了又重新回到这个画片,有时用一次就会进么这个画面,以前都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换了两个正版U盘也是这个情况,但用光盘引导就可以正常进入到光盘的PE系统,说电脑有病毒吧也不太可能,我给客户装系统,难道他们的电脑都有同一个病毒插上U盘就会这样???????????请高手指点一下,麻烦了,谢谢你一家人!

网友:
引导坏了 最好做量产

网友:
你是用什么做的  换个U盘制作试试   比如:电脑店   大白菜

网友A:
整个正版的U盘看看

网友B:
你还是别谢谢一家人了,好像骂人似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u盘本身质量问题,或者是你使用的引导不行,再换一个好用的引导

网友:
The whole look of genuine U disk

网友:
硬盘挂了 不用看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个别的机子 挑。我一直用的启动盘,不管用,换个其他的就可以,要不再换个版本 引导

网友:
这种情况常有,用的次数多了引导易坏了,另外一种是一些本子选版本,还有一种是笔记本问题《包括硬盘问题》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PE试一下吧,我之前用完美者PE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后来换老毛桃PE就没再出现这种问题了,但是完美者PE在能在PE下启动声卡的支持,这一点是很少PE能有的功能,没办法后来只能用两个U盘了。

网友:
最好量产再用,而且就算量产的U盘也不是所有电脑通杀的!所以我不同方案的U盘好几个,总有一个能引导吧,哈哈

网友:
这个不是主板就是硬盘挂了

网友:
可以用容量小点 的U盘做PE,模式最好是用ZIP 或 U+,用HDD的兼容很不好,很多电脑引导不了。

网友C:
这点问题还跪求?男子汉跪天跪地跪父母,不跪其他......类似的小问题可以用排除法处理,比如再找一个U盘做一个同样的PE系统看是否还会这样?一一排除就可以了,希望对你以后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增加进步!!!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u盘本身质量问题,或者是你使用的引导不行,再换一个好用的引导

网友:
现在大部分机子都是新机,不是品牌u盘有些不认的,建议换个品牌的,比如金士顿就不错

网友:
进PE用分区工具新建一个MBR主分区,就能解决你做完系统启动不了的问题。不用跪了,受不起

网友:
这情况遇到的多了!通俗的讲就是引导坏了,不用看也知道你做的不是HDD就是ZIP引导。这两种本来就会损坏。相对来说方便且含量高一点的就是做量产-CDROM,兼容性更强还不容易损坏,并且可以做成双引导。不过真心悲剧的事我也碰上了:我一做量产的引导量产也坏了并且不能再次量产。但是优盘还能正常存储东西,于是又用HDD引导了

网友:
楼主已经说过换了U盘也一样,很多回答人员应该把楼主发的看明白在给建议,以免误导。
楼主的问题很可能是U盘PE的问题,建议换其他版本的试试。

网友:
我这里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所以就配了两三个不同版本的u盘。

网友:
同时4个u盘在包里

网友:
到网上下最新版本的PE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正版的U盘看看

用的都是正版的U盘,行货,不用倒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点问题还跪求?男子汉跪天跪地跪父母,不跪其他......类似的小问题可以用排除法处理,比如再找一个U盘做一个 ...

我用了两个不同品牌的正板U盘,打了两个版本的PE,最低都出现了这个问题,有的用几次才坏,有的用两次就出现这个画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两个不同品牌的正板U盘,打了两个版本的PE,最低都出现了这个问题,有的用几次才坏,有的用两次就出 ...

这样你把U盘PE系统做好后做成隐藏分区,这样就不会遭受病毒或杀毒软件更改PE系统文件.如果实在不会就下载 ''杏林梨雨PE系统''有很多版本,自已选择自已合适的.不想做广告,我也喜欢自已动手做个人的PE系统!

网友:
这个版本pe不行,换pe就行了。。。有的pe就是爱坏引导!

网友:
现在U盘启动项分为HDD和ZIP格式,大部分的机子只能识别ZIP格式的较少的机子是识别HDD不识别ZIP通常出现在USB3.0上面, 你这好像是接触或者识别不到启动盘出现的问题,可是试着换一种格式,换个接口,在BIOS里面有的机子有USB选项,你要注意下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个别机子那属正常,你可以换个别的牌子PE,比如大白菜、电脑店、老毛桃等等一试。

网友:
格盘的时候没写引导吧

网友E:
是所有电脑都不能进 还是单个这一台?
是不是用的杂牌u盘啊 怀疑有假

网友:
个别引导不起来可以用光盘引导

网友F:
我告诉你怎么解决,是你的U盘问题,就像有些笔记本不支持hDD格式,你自己在网上买一个U盘,量产好的记住是CDROM格式,这种格式笔记本都支持,你要会的话自己量产

网友:
实在不会的, 我有教程,你加我Q,我免费给你,

网友G:
引导坏了,最好是在你要运行这个PE那台电脑上重建 MBR.很多分区工具都有这个功能。比如DISKGEN.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所有电脑都不能进 还是单个这一台?
是不是用的杂牌u盘啊 怀疑有假

对所以有的电脑都不能进,用的是决对正版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导坏了,最好是在你要运行这个PE那台电脑上重建 MBR.很多分区工具都有这个功能。比如DISKGEN.

重建了引导,或重新安装了PE可以用,但用到1-2下就挂了

网友:
热拔插会影响这个问题 这个样子并不是完全不引导U盘 只是下一步的文件找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告诉你怎么解决,是你的U盘问题,就像有些笔记本不支持hDD格式,你自己在网上买一个U盘,量产好的记住是C ...

笔记本不支持我相信,但我现在用的电脑以前也是可以用这个引导的,只是现在同一个U盘,同一个版本,不能引导了,但我重新用U盘工具做一下,可以引导,但多试几下就可能会挂无法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不支持我相信,但我现在用的电脑以前也是可以用这个引导的,只是现在同一个U盘,同一个版本,不能引 ...

自己量产一个呗试一下呗

网友:
http://u.diannaodian.com/
地址给你了,其他不用我说了吧  这个很强大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重新下过了一个PE试试可以用几天,现在是可以进去!感谢!!!!!!!!!!!!

网友:
看起来是U兼容性问题

网友:
杏雨梨云  我以前也经常这样的  后来不用这个了,后来用大白菜的   现在是U大师和老毛桃的都挺好

网友:
同意14楼看法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量产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
u盘引导坏了的样子

网友:
我用大白菜感觉一直良好

网友(2014-09-28):
现在机子越来越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别谢谢一家人了,好像骂人似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u盘本身质量问题,或者是你使用的引导不行,再 ...

恩,他U盘不行或者根本没刻好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