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M2 D2主板只认一张显卡,换上其它显卡跑码也能跑FF,但是就是没有显示

楼主(2013-08-05):
一AM2 D2的主板,只能认一型号显卡,能开机能进BIOS,换上其它的显卡就是点不亮,其它显卡是好的,跑码也能跑FF,没有搞明白什么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这板以前什么卡也能用的,有哪位能告诉出出什么问题了??谢谢!

网友:
桥空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软后硬,刷个BIOS,不行再检查PCI-E插槽附近的原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除了BIOS方面,还要注意电源功率是不是足够,PCI-E接口版本,如果各方面都正常,再打一下显卡16对耦合电容到北桥(或者CPU)的阻值。也有可能是北桥(AM2以后接口的CPU内部集成了PCI-E总线管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