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TVM/S平台复位应该叫什么???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3-08-05):
由于老主板,不懂哪个才是平台复位。。。请大家指点一下。   知道的平台复位是(PLTRST#,但在华硕P5VD2-TVM/S这块主板中,点位图里面没有这个)

网友:
应该是第一个吧

网友:
acz_rst# 声卡复位
TRST#应该是

网友:
应该是最后一个吧..

网友:
等待准确的回答,力定!!!!!!

网友:
clkrst 是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