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 报擎

楼主(2013-08-05):
今天碰到一块主板,联想M3A760M,客户说晚上正常关机,早上开机起动不了。内存 CPU都己换过,电源也换过,裸板试机也不行, 发现网卡芯片发烫,拆了也不行, 在论坛上下了BIOS写了也不行.代码39,如何修,   各供电正常

网友:
发现南桥的一个供电有点低,旁边的一个电解,有点鼓,换了,电压正常, 还是跑39,报警还是有

网友:
可能是内存槽问题

网友:
联想有的主板的背面有的标着测量点的,像复位点,时钟点,供电点,测量一下基本供电时钟和复位再找问题

网友:
测一下三针CMOS跳线中到南桥那针的阻值和插电池时的电池,如果太低,可能是南桥挂 了,坛里有个例子,换南桥好的,故障是全板无复位

网友:
39 南桥问题,你装个网卡上去试,现在发板拆元件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A:
联想M3A760M采用的是AMD双桥结构(rs780+sb700)  网卡归北桥管和南桥半毛钱关系没有
为什么是南桥问题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M3A760M采用的是AMD双桥结构(rs780+sb700)  网卡归北桥管和南桥半毛钱关系没有
为什么是南桥问题求 ...

38  39南桥问题,5051北桥问题。

网友:
楼主的板子修好没有啊  我有块板子和你的一样 的  也是跑39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就是一直报警

网友(2013-09-18):
桥坏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楼主后来板子修好没,怎么修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张板  刚接到的跑39  报警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块同样的主板,也是跑39,报警,这款主板是不是有通病啊

网友:
换南桥 试试看 期待结果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块这样的板,39之后就OOFF反反复复。

网友:
我怀疑。。楼主你看板子的背面了么。这个板子的内存供电线特别容易烧,修过几个不过内存都是这的问题。。。。。。另外就是用一段时间久不开机了。。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挂了,,没搞

网友(2013-11-05):
大赞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
看了几个回帖,觉得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擦。。修好了没 我有也有一片跑39换了几根内存都是这个样。。BIOS刷了。。供电全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