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25键盘鼠标不能用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06):
V星MS-7525键盘鼠标不能用维修
主板型号:维修MS-7525
故障:键盘不能用
思路:P/S2的供电,时钟,排阻,贴片电容 电感,IO
过程:今天维修了一块V星的MS-7525的板子,此板能正常点亮并且能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在测试板子时,发现键盘怎么按都不好使,1:查看一下P/S2附近是不是跳线没有调好,发现此板是没有跳帽的,于是断电查一下主板的外观是没有问题的,开始用万用表打了一下键盘口4脚供电的阻值有500左右,是正常的,顺便也量了1脚的数据,5脚的时钟,阻值500左右,也都正常,
2:上电先量一下主供电的4脚有没有电,量的电压是0V,正好此板我有图纸,打开图纸查它的供电是哪里来的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8786.png
如图可以看出4脚的供电是由USB_RSTR1过来的,继续查看USB_RSTR1是从哪里过来的
如图所示,USB_RSTR1是由一个很小的八脚芯片的78脚输出给的,找到源头了,上电量一下此芯片的78脚无输出电压,由图可以看出此芯片的工作条件是1脚要有5V的电压输入,EN的开启脚要有1V以上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现在量的1脚有5VEN脚只有0.6V,EN明显不正常,打了一下EN阻值700多,偏大了,于是把芯片拆下来再量一下EN的阻值400多,正常,上电量EN的电压出来了,重新找了个8脚芯片换上后,我的键盘终于可以用了。(此实此实例写的不是写得很详细,只是供大家参考,以后遇到这样的故障大家有自己的维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