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芯片拆掉后,怎样可以想台式电短接绿线和黑线

楼主(2013-08-06):
笔记本BIOS芯片拆掉后,怎样可以想台式电短接绿线和黑线来强行通电开机?是不是要接BIOS的那几只脚可以实现?

网友:
需要BIOS参与开机的机器,拆掉BIOS芯片是不行的,你短接BIOS那个脚都不行的!是需要BIOS和EC进行通讯的!通过简单的短接BIOS芯片引脚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是我的观点!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
LZ,你那是天方夜谭吧,不要BIOS也能开机?BIOS起什么作用我估计你不知道。。。。。。也许真是我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