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1WA

楼主(2013-08-06):
一台联想L2061WD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亮,检查5V只有1.7的输出电压,再查SR520击穿,因无SR520型号,只有换上SR540上机器正常开机显示,但是开机不到10分钟故障依旧,  二极管再次击穿,再换二极管还可以正常使用,过一会还是击穿。。。。求指点

网友:
换下电容试试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如何解决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