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原因导致CPU温度高

楼主(2013-08-06):
最近店里接到一个昂达K8T890T的AM2接口主板,CPU一开机温度就飚到70多度,我换了CPU和风扇都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决定是主板的原因,换了主板后一切正常,请问论坛里的高手这张昂达主板是哪里坏了,是温控电路吗?温控电路我不是很熟悉,能告诉我一二吗?CPU电压测试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应该是io的硬温度件检测功能出问题了。

网友A:
有很多刷BIOS能解决的

网友B:
wenkongguan温控管查查看看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nkongguan温控管查查看看

温控管我没找到,能告诉我在哪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刷BIOS能解决的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应该是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
那应该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开机过后关电源,然后用手摸下CPU的温度感觉下有没有70多度·有你就查查别的问题·没有估计就是温控芯片了!

网友:
新手:温控芯片一般在CPU傍(废话),除去供电芯片就是它了,都比较好找,一般都是四方小芯片。但不是所有都有温控芯片,有合成在IO中。

网友:
我一个478的主板,换U了还是CPU过热,换散热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