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的一台sony pcg-41215T 清灰后不亮

楼主(2013-08-06):
今天接的一台sony pcg-41215T 清完会后不亮机 , 待机0.15掉电, 之后上电到0.3 又掉,一直在0.3   0.4到掉电之间徘徊    就各位大师给我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不好意思~ 上面电流都少打了个  待机是0.015掉电  之后是在0.003和0.000之间 徘徊

网友:
待机测量没有

网友:
机器没装好吧里面短路了

网友:
欠压保护吧 看有没有动到哪里

网友:
这个机器很喜欢不过隔离保护,你量过待机有吗

网友:
没搞此机器,我一般也从不搞,垃圾的货。。。。。。

网友:
看看待机有没 是不是隔离保护没过..

网友:
明显是保护了,索尼机器跳线很多看看是不是跳线没跳好,就是那个类似密码上下拨的玩意

网友:
那个类似密码的玩意哦?充电主板和和主板连接的那两根排线么

网友:
裸板点亮过一次   现在裸板都不亮了?  是不是排线哪里没接好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啦,你用电池看肯定可以上电的,以前搞过一次,飞了一根线,结果是是配机可以开机,但是不能充电了当然客户也不用电池

网友:
是不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