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549通病,跑09,两短六长

楼主(2013-08-06):
跑过D5,卡在09C4,然后发出两短六长的报警声,上次有块这样的主板,也是这种问题,像是不过显卡,可这主板带集显的,我上独显也不行。
上次那块,刷BIOS,焊桥都不行。
这次又来一块,难道是我的内存?可是我只一个内存,无法验证。。。。

网友:
昨天一片MS-7610,又是跑过D5,卡在09C几上,没有叫声,可能是没喇叭吧。。。
今天看了一下,想到了一件事,终于被我发现了。。。顺利跑过09。。
没人问我,我就不说了。
看看论坛发个求助,都没人帮助我。我决定不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
这个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肯定有人知道。
这个通病应该有人知道,论坛搜了,都没有回答。
好吧,不能这样。
这个代码跟V星的C7代码是一样的。自己论坛搜吧。

网友:
楼主不道德,吊人胃口。我想知道,分享一下呗

网友:
另外这块主板之前,复位一下就档D4。

网友:
是啊,我今天刚好碰到,不过是我师父告诉我问题在哪的,我这也是键盘供电的问题。。不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共同进步

网友:
这个问题  碰到很多了··  确实是 PS2 那边的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是因为你们去恢复BIOS或者电池没有电引起的,这个板子有检测PS2接口如果没有插键盘就是跑D5或者09而且报警,只要把键盘插上开机会跑20报警一声此时屏幕不亮,按键盘F1就又一路跑马屏幕就亮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PS2的键鼠,没有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