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换改良版显卡不显

楼主(2013-08-06):
DELL D620 初步故障黑屏用热风枪吹了机秒钟..再次点机亮机...确定故障了是显卡的问题 他原来是QD-110MT的 因为110MT跟7200 7300 7400 的显卡是可以通用的....既然这样我就把他更换成7300T的OK 更换好了再次点机既然不亮机了....奇怪了 外接可以显示内屏没有显示......以为自己是不是做坏了这个显卡 再次更换了个显卡还是一样.....再换显卡的时候检查过焊盘 没有掉点...也没有断线...也没有掉元件..就是搞不明白那里出了问题...那位大侠搞过这样的故障...请指点指点 急

网友:
你没加焊好吧      要么芯片就是坏的

网友:
很多机器要原来的芯片代换才可以的,别以为改良的就一定行了。就好像DELL的屏如果不换原装的,就可能不显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