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电

楼主(2013-08-06):
联想X61好像也是这样,今天刚发现,望高手指教!

网友:
就这么几个字 让我帮你分析一下哪坏了?:主板南桥可以自动上电,主板北桥也可以,cpu坏的话 也会出现的 你能懂么?  把问题说详细了  再拿出来让我们分析 ok?

网友:
联想机器自动上电貌似很正常的吧,联想台式机这种现象更多,通常机房里面关闭总电源后,再打开开机一片。

网友:
SIOM没电             BIOS问题           EC          南桥

网友:
一般都是这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