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故障的思路和办法

楼主(2013-08-06):
内存是电脑的核心部件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内存也是电脑故障的主要来源,内存故障带来的后果不容忽视。这里给大家分析几个典型的内存故障,希望大家从中能学到解决内存故障的思路和办法。 )1.内存条质量欠佳导致Windows安装出错
  故障现象:一台新配的兼容机,配置为:P4 1.8AGHz、i845G主板、Hynix 256MB DDR266内存条、希捷酷鱼5代60GB硬盘。硬盘分好区后安癢indows 98,在安装过程中复制系统文件时报错,按“取消”后可以跳过错误继续安装,但稍后再度报错,Windows系统安装不能完成。
 故障分析:由于故障发生在系统文件复制阶段,初步怀疑是安装光盘的问题,格式化硬盘并更换Windows 98安装光盘进行重装,故障依旧。故障疑点转移到硬盘和内存条身上,更换硬盘后故障仍然存在,排除硬盘发生故障的可能性;更换内存条后故障消失,最终确认导致Windows安装出错的祸首为劣质内存条。Windows 98安装时需要从光盘复制文件到硬盘,而内存作为系统数据交换的中转站,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例就是内存条质量不佳、不能稳定工作而导致系统文件复制出错。2.注册表频频出错祸起内存条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配置为:PⅢ 550MHz(超频到731MHz)、SiS630主板、Hynix 192MB(128MB+64MB)SDRAM内存。使用一年多后系统变得不稳定,经常在开机进入Windows后出现注册表错误,提示需要恢复注册表。  故障分析:刚开始时以为是操作系统不稳定,于是格式化硬盘。重装后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甚至变得更严重,有时甚至出现“Windows Protection Error”错误提示。由于CPU一直在超频状态下运行,初步怀疑故障源于CPU,把CPU降频后注册表出错的频率明显降低,更换了CPU后,故障现象并没有消失,依然不时出现。为彻底排除故障,使用替换法进行测试,最终发现罪魁祸首是那条64MB的内存条。该电脑长期在超频状态下运行,CPU和内存的时钟频率均为133MHz。那条64MB的内存条采用的是HY-7K的芯片,做工也较差,长期在133MHz外频下运行不堪重负,导致注册表频频出错。一些做工较差、参数较低的内存条也许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超频工作,但长此下去往往会出现问题,引发系统故障,这是用户应该注意的问题。
.打磨过的内存条导致电脑无法开机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配置为:PⅢ 800EB、VIA 694X主板、Hynix 128MB PC133内存条。添加了一条128MB的Hynix PC133内存条后,显示器黑屏,电脑无法正常开机,拔下该内存条后故障消失。
  故障分析:经过检查,发现新内存条并无问题,在别的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但只能工作在100MHz的外频下,根本无法在133MHz下使用。为使用该内存条,不得不在BIOS的内存设置项中设置异步工作模式。该内存条的芯片上的编号标志为“-75”,应该为PC133的内存条,但芯片上的字迹较为模糊,极有可能是从-7K或-7J的内存Remark(打磨)而来,自然无法在133MHz外频下工作。因此消费者在选购内存条的时候要注意别买到Remark的内存条。;4.内存条不兼容导致容量不能正确识别1 M  故障现象:一台品牌机,配置为:PⅢ 800、i815E主板、Hynix 128MB内存条,后来添加了一条日立128MB内存条,但主板认出的内存总容量只有128MB。
 故障分析:经过测试,在该电脑上,两条内存可分别独立使用,但一起用时只能认出128MB,可知这两条内存条间存在兼容性问题,后来把新添加的内存条更换为采用Hynix芯片的内存条后故障得到解决。由于电气性能的差别,内存条之间有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该问题在不同品牌的内存条混插的环境下出现的几率较大。因此,使用两条或两条以上内存条时应该尽量选择相同品牌和型号的产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内存条不兼容的现象。如果无法购买到与原内存条相同的产品时,应尽量采用市场上口碑较好的品牌内存条,它们一般都经过严格的特殊匹配及兼容性测试,在元件、设计和质量上也能达到或超过行业标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品牌内存条都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因为内存条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使用劣质内存条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建议用户尽量选购优质的品牌内存条。

网友:
这个有用吗,好像回到了10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