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开机B0报警

楼主(2013-08-06):
朋友的478针主板,故障现象:内存金手指有一脚烧黑,开机连续报警长响。
    插诊断卡,拔掉内存条显示FF不动、长响报警;插上内存从C1跳到b0,长响报警;
    拿掉电池,跳针清除CMOS,测电池为0V,更换,问题依旧;
    换数根内存条,换插槽,问题依旧。
    拆开CPU,清理,也没用。
请大家帮忙看可能是什么原因?内存插槽坏了,还是北桥坏了?

网友:
内存槽坏了, 去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内存的可能大

网友:
内存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在跑马,说明CPU没有问题了 只是过不了内存了

网友:
测内存供电2.5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