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6120电流0.7

楼主(2013-08-06):
        本子不显示,电流跑到0.78,掉到0.71,上检测卡已经跑码,D1,拆机测内存电压为0.8V,供电IC时SC1485,一路出VGAVCC一路出1.8V,VGA电压正常,1.8V的en信号也有,两路的供电都一样,但是1.8V就是不出来,将Q31(1.8v转1.8vs)拆掉后,1.8v为0V。刚开始测出来的0.8v是VS电压转过来的,现在把1.8v后级割开,还是不出电压可以确定不是后级拉低,另外用示波器打上下管驱动信号,开机瞬间无任何动作,基本可以排除芯片保护,阻值也正常,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查了,哪位大神给个思路
         这个机器的图纸跟NX6130一样,图纸论坛上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求大神给个思路啊

网友:
做一下显卡,要不然就换一个,这个机子显卡也很容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