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8-06):
先用触发瞬间测电压法,测到PL17电感电压没有,也就是显卡供电的电压,然后跑线路发现它是一组脉宽MOS管出来的电,MOS管由MAX8792ETD+TIC控制的,直接换了它OK.

网友:
这么迅速,前面的电压都没查,直接测显卡供电

网友:
LZ表达的很简单,楼上的,LZ说了瞬间测电压,只有pl17没出来,也就是说其他电压出来了

网友:
高手在人间,为什么我一直遇不到

网友:
修好了你发出来干嘛       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