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EC BP500U 500W电源频繁炸PFC升压场管

楼主(2013-08-06):
一个ANTEC BP500U 500W电源,初始故障为插电无反应!

查保险丝断,进一步检查发现其中一只主动PFC升压场管20N60C3之DS漏电(拆下测还有大约2K阻值)

将该管子拆下...仅留下那只没炸的管子....插电...短接绿线....各输出电压基本正常....

买来20N60管子(和原来型号略有不同,没有C3的后缀)两只装上...装上保险丝.....直接短接绿线后插电....

第一下时没发现风扇转....以为没插好....插第二下时听见轻微的啪的一声....查保险丝断....新换的两只20N60之GD,DS全部完全击穿....其中一只G极所接的10欧贴片电阻表皮被炸黑...但MS没开路...(在线测好象变值了)

请教这是什么缘故?

是买的元件有问题...还是别的啥原因?因为原来拆掉一只后能正常短接绿线的.....

网友:
换之前测了是好的没有啊?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测了一下,至少没有短路,仅仅2脚和三脚有一个方向有阻值......买的全新的,照道理不大会那么衰的...

怀疑2N60到底能不能代换2N60C3

网友:
从它们的PDF资料上来看,数据很相近,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两只型号是可以互换的,只是你换这种管子的时候试机怎么不串接灯泡啊,接上灯泡的话就没那么容易烧管了呀

网友:
你没有查一下PFC电路的IC呢,2060坏了,可能IC也坏了。

网友:
像这种两颗并联的最好是同一型号,要不然功率大一点就会炸!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帖,不过MS大家都没仔细看帖子吧(也可能是俺没说清楚)

原先是两只20N60C3并联,一开始是查到仅仅其中一只2.3脚有漏电现象(说击穿也可以)
已经试过把坏的那只拆掉,只留下完好的那只,除了风扇,没有接其他负载,插电源,短接绿线时各电压输出基本正常,风扇也转.保持这种状态十来个小时没有变化....

在此情况下才去买的20N60,而且换的是两只20N60,原先那个没坏的2N60C3也拆下来了!

网友(点评):
主动pfc可不能只看哪个坏就换哪个。你要找找20N60C3损坏的原因。还要常规查升压部分的输出、反馈。几个小电阻可能害你浪费几十块钱的原件费和大量的精力。

网友:
你量一下PFC电压是多少?正不正常

网友:
与20N60C3相联的电路检查否?

网友:
我还没有修到过你这样的电源,不好评价,不过每个个大管都有保护电路,如果保护电路没有测完,或者其他的什么情况,你的问题范围就扩大了

网友:
你分析一下电路,两个管子是不太一样的,除了功率不说,主要是不一个IGPT 不带阻尼,一个是场效应带阻尼。

网友:
看看两管的导通电阻是不是一样(原装和你带换的的)。我修过一台焊机,也是炸管,最后还是买到原装型号才修好,

网友A:
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互换的

不一定啊,我当时修焊机时去买管子,老板也是拿手册查看过,参数都差不多,结果换上就烧,管子肯定是真货。最后还是上淘宝买原型号的来换上就好,

网友:
这两个管子应该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把原理搞懂了好分析

网友:
用没坏的管子放在烧管子的位置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