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MS502 投影仪有竖线

楼主(2013-08-06):
一台 BNEQ MS502 投影仪有一条条的竖线。请看图片,请都大家是那个部件有问题。

网友:
DMD问题或者接触不好

网友:
色轮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主板和DMD电路板处接触问题

网友(2013-09-08):
这个 主要是DMD 处理干净  要不换DMd

网友:
要不 把金手指 弄干净的 再试一下

网友(2013-10-13):
检查DMD板与主板之间的接触

网友:
就是接触不好的问题 我都修了N个了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的吧  在显示器上经常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排线接触不好!洗洗就好了吧!

网友:
主板与DMD板接触不好所致

网友:
对,这个问题一般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DMD问题一般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同意楼主们的接触不良,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2014-10-30):
我手里面也有一台.刚开始拿过来是换灯炮.换了能亮.我用电吹吹一下就这样了.我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2015-03-05):
明显的,接触不良,把DMD重新装。

网友(2015-09-03):
我遇到个 灯不亮的 拆拆 就亮了

网友(2015-11-01):
学习了,谢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