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 JWC61M-B10 反复跑码50-D2-D5

楼主(2013-08-06):
供电均正常,PG 1.8v, 上CPU反复50 D2 D5 ,刷过BIOS,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61是AM2的,你换个CPU试下吧,AMD的坏的多,当然也有可能是桥虚焊了哦。你把内存取下来不上内存,看报警不 ...

CPU座是插针的,CPU没问题,内存没问题,只有焊桥了吗?我没有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不管CPU那些有没有问题都要换一下。旱桥是留到最后一步。换完不行就旱桥,没有BGA你就自己想办法了,以 ...

CPU 内存上其他几片板子都正常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不管CPU那些有没有问题都要换一下。旱桥是留到最后一步。换完不行就旱桥,没有BGA你就自己想办法了,以 ...

还有个华硕M3A78 空板上电 复位一闪一闪,上CPU假负载 1.12v,其他板子1.5v,其他供电正常,档EE,刷BIOS还是一样...............

网友:
在看,等待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华硕M3A78 空板上电 复位一闪一闪,上CPU假负载 1.12v,其他板子1.5v,其他供电正常,档EE,刷BIOS还是 ...

档EE我记得是部件接触故障,把部件都拔插擦拭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档EE我记得是部件接触故障,把部件都拔插擦拭下。。。

谢谢,我试下,还有片翔升C61,刚开始不触发,摸网卡有烫,拆掉触发,就是不跑吗,供电复位PG都正常,刷BIOS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试下,还有片翔升C61,刚开始不触发,摸网卡有烫,拆掉触发,就是不跑吗,供电复位PG都正常,刷BI ...

你板子还真不少啊。。。拆掉网卡芯片,在BIOS里面把集成网卡禁掉试试。。。

网友C:
重复跑代码的,这代码好奇怪,是什么牌子诊断卡。估计要干IO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复跑代码的,这代码好奇怪,是什么牌子诊断卡。估计要干IO试试。。

奇冠6位 , PT093C, 普通2位 都是一样的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复跑代码的,这代码好奇怪,是什么牌子诊断卡。估计要干IO试试。。

这两天电脑城搞了18片板子,还有5片死活不好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冠6位 , PT093C, 普通2位 都是一样的码

能发张跑码截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电脑城搞了18片板子,还有5片死活不好搞的。。。

板多好事啊,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发张跑码截图不。。。。

可能是我记错了,好像是50 D5这两个没错,中间好像是 D0 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