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烙铁指示灯亮不加热,换过发热芯无效,IC用的HA17324A,求维修思路和过程?

楼主(2013-08-06):
936恒温烙铁指示灯一直亮不加热,换过发热芯无效,IC用的HA17324A,可控硅换过,连接线检查过正常,求维修过程?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检查一下HA17324A四运放,估计可能只用了两个运放,也就是说一个运放输出端的信号送到可控硅的控制极没有。另一个运放是控制温度的,大概是这样,自己跑一下线路确定具体的温控电路。供参考。

网友A:
是手柄有根线不通接好了,现在发热芯一端3欧,一端50欧,需要把50欧的这端短接才能亮和发热,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手柄有根线不通接好了,现在发热芯一端3欧,一端50欧,需要把50欧的这端短接才能亮和发热,不知怎么回事 ...

      应该说一般936的发热芯是四根线,两根是加热丝,两根是热敏电阻。换发热芯的时候一定不能搞错了。如果热敏电阻两根线没有接好的话,发热不正常或根本不能发热,另外两根发热丝线就很简单了,虽然很简单,四根线一定不要接错了。慢慢的跑一下线路,应该是很简单的。发热芯最好买质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