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机子有时可以点亮,有时又不可以点亮,点亮的次 ...
联想G450机子有时可以点亮,有时又不可以点亮,点亮的次数比较少

楼主(2013-08-06):
本人已杀过BIOS,显卡重新植株,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开机电流可以上到1.18A 感觉是亮了但是就是不亮机!显卡的供电时钟都正常 用
示波器
看的 准备换新的显卡试试
显卡

网友:
果断换了再说啊

网友:
压按显存先试试,如有变化,加焊显存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不要乱动哦。看准。

网友:
CPU换过没,有的换CPU故障解决

网友:
g450压力大!和你现在的现象一样!有背光!偶尔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