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大师U盘装系统——启动自定义ISO/IMG文件

楼主(2013-08-06):
一、准备
U盘一个、启动盘制作工具——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V1.1.0版)、装机版的WIN7ISO文件

二、操作步骤
1.使用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V1.1.0版)将U盘制作成启动U盘
2.在制作好的启动U盘目录中另新建一个ISOs文件夹,将ISO文件存入此文件夹
3.插入启动U盘,重启电脑,在U盘启动菜单中选择【11】,如图:

4.根据上方列出的ISOs文件夹中所有的ISO镜像文件,输入要安装的系统对应的序号,例如,这里选择安装的是WIN7系统,则输入02,,回车即可,如图:

5.按下ENTER键

6.之后的界面就是加载的ISO镜像文件安装画面,这里不再叙述,详细可参看原版WIN7系统的安装教程。

网友A:
ISO文件放在哪呢?

网友:
这样的pe很多咯     列举一下
1:电脑店u盘启动制作工具
2:老毛桃u盘启动制作工具
3:大白菜u盘启动
4:杏雨林云pe
5:一件u盘装系统pe
6:it天空u盘pe
7:天意pe (最豪华的的pe 很大)
8:雨林木风pe

前面三个都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功能呢

并且带无损分区软件  就是在不损坏资料的情况下修改磁盘大小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不好意思·。点错了·。本来是全部同意的·。。先点到反对了·。还以为点同意反对就会不见,手快了·。下次注意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4

网友:
做好u盘启动后  把ISO解压到U盘的根目录下  同时还要把名为bootmgr文件重命名为win7mgr   有些U盘制作不需要改  要看U盘

网友B:
我想问个问题 想有的机型他不能识别U盘驱动怎么办呢?我见过一款HP的机子按F9 进入启动选项,可以看到U盘启动项 但是点了 后就是进不去 黑屏上只有左上角有个光标在闪就没了

网友C:
用过好多种PE了,都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个问题 想有的机型他不能识别U盘驱动怎么办呢?我见过一款HP的机子按F9 进入启动选项,可以看到U盘启 ...

一般机型都是可以识别u盘驱动的,你出现的这个情况应该是bios设置没有弄好出现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好多种PE了,都差不多了

可以试试这个u大师的,我用起来还感觉挺不错的,所以介绍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O文件放在哪呢?

直接放入到电脑里面就可以了。一般都是会有提示的。

网友:
u盘安装iso速度怎样?

网友:
u大师可以实现硬装吗

网友:
说了那么多,到底用哪款U盘的PE系统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