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31主板,CPU12V供电短路

楼主(2013-08-06):
使用中突然掉电,后重启无效,电源转一下停保护了,把12V CPU插头拔掉不保护了,万用表测短路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新手,望不吝赐教

网友:
1.4V短路不

网友:
场管击穿了,换了就好,前天修了这一的一块

网友:
场管换吧   小心看PWM吧

网友:
你 搞不来就送修 谢谢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网友:
换掉短路的场管,最好上下一起换

网友:
测CPU供电场管,再查查CPU供电芯片

网友:
测CPU供电场管,看哪个挂了 换了就行了,要是这个也不会 你就不用搞维修了

网友:
测管子是否 击穿

网友:
测那个管子击穿,最好换型号一样的。

网友A:
测其中一个FR3707Z场管坏了,用090N03代换了,可以开机不保护了,但诊断卡跳到C1,68,E0,然后重启,如此循环,看样子还有问题,换CPU及内存条都一样,不装内存条也一样,测量和此090N03一排的三个场管,第一脚电压分别2.69/2.60/2.37V(换的这个为2.37),此三管的第三脚电压都为1.30-1.31V,应不是换的这个管的原因吧,还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凭经验 一般都为CPU 供电部分场管击穿, 一般都是由于过热 或者电源不好引起的,好好测下一共击穿了几个,要一起都换了

网友:
打12V,VCOER对地阻值,查电容,查场管,查PWM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其中一个FR3707Z场管坏了,用090N03代换了,可以开机不保护了,但诊断卡跳到C1,68,E0,然后重启,如此循 ...

场管最好换和原来一样的,有的板比较挑

网友:
C1 68  E0档内存

网友:
查CPU供电管子

网友:
一样一样的我也是新手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