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开机一题

楼主(2013-08-06):
手上映泰的NF520-A2G,一查电就自动上电,能点亮,本来没点亮之前的原因就不说了,就说说插电自动上电的了,量了一下开机针脚3.4V,正常,能跑码点亮机子,刷过BIOS,换过电池一样没用,该怎么弄呢

网友:
顺便说下 ,点开机排阵不能正常关机

网友:
I/O问题吧

网友:
换IO吧,这个问题很好修的

网友:
先换吧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其实我都不太明原因,有高手继续解说解说么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IO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