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小本

楼主(2013-08-06):
本人现在手上有个神州小本 待机都正常3v和5v都正常就是一按开机键 3v就没有了  5v正常    求解

网友:
看3V去哪里了 有可以被别的拉低了

网友:
上面的本拉登的说的对啊,可以用断开法,或者是你的这个待机芯片有问题也能够造成的,